74HC595 的输出子函数

楼主(2010-03-03):
void Out_595()
{

ST_CP = 0;
        _nop_();

ST_CP = 1;

_nop_();

ST_CP = 0;
}这个子函数的前两条语句 有什么用不用不行吗?

楼主:
那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啊

网友A:
其作用是保证每次调用都有上升沿,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正脉冲。

网友B:
595是在由低到高的电平下,数据移位的,好像是这样吧,具体我也记不清楚啦,但是这两句是必须的

你可以看看595的数据手册,看看他的时序图嘛

网友C:
看看数据手册里面的时序图。。很明朗。当与595通讯结束后,也就是已经把串行数据发给595了,那么让其将移位寄存器内的数据所存到输出寄存器,并显示,就是需要ST_CP的一个上升沿

网友D:
造出一个上升沿

楼主:
不是一个st_cp=1就能使移位寄存器上的数送到存储器吗,时序图为什么是8个上升沿才使Q1---Q7变化完呢。

网友B:
你自己是理解错啦!

上面的8个上升沿是将数据依次的输入到595中,

然后ST_CP = 0;
        _nop_();

ST_CP = 1;
就表示将移入的数据所存起来的啦!

再好好考虑哈,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E(2010-08-14):
可以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