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是否要引入负反馈?

楼主(2010-03-03):
如图,我自己弄了个JFET放大器,管子的跨导gm基本恒定,仿真时用波特仪看了下幅频曲线,发现其在200Hz到400KHz这个频带内增益起伏小于1dB。而这个频带外的增益都呈下降趋势。我的问题是:
1,我这里并没有加负反馈,为何在一个相当宽的频带内增益比较恒定?是不是就是因为跨导恒定的缘故?那在这个频带外的增益为什么起伏那么大?
2,有没有必要为这个放大电路加负反馈,怎么加?加了之后的效果是什么?
我这个主要用来放大微伏信号,做前置的。还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哪位大虾指点一下啊?先谢过了!

网友A:
负反馈根是否是JFET没关系

网友B(2011-10-15):
这种电路如何控制 放大信号频率范围?

网友C:
加个带通滤波器 然后再放大 或者在前级放大之后再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