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控制电路的波特图

楼主(2010-03-03):
(无正文)

网友A:
对于增益:低频段一般要尽量大,中频段一般-20db,高频段-40db,合适的穿越频率(位于中频段);

对于相频特性:在穿越频率处最好有45-90的余量;

简单的说好像就是这样的  这个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明白的  如何去选择,很多靠经验的

我也是个没有经验的

详细的你可以参阅《电力电子系统建模及控制》徐德宏老师的

《开关变换器的建模与控制》张卫平老师的  还有好多e文的参考资料

楼主:
呵呵!首先些谢谢你了!找你说的那书来看看,有什么不懂的再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