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电路

楼主(2010-03-03):
请问该电源滤波电路中运放功能分析?

网友A:
照这个图看,运放用于比较放大,将误差电压放大后驱动调整管。
但运放开环工作,未必能够实用。
图中R2C2R4部分有误,这样得不到基准电压,而且4.8毫欧也不大像话。

楼主:
感谢maychang大侠指点。
4.8豪欧是我画错,应该是4.8M殴。
运放开环工作?不是引用了负反馈?

网友A:
4.8兆欧也不对,这么大的电阻,将使运放反相端电压比电源电压还高,超出共模电压范围。
运放没有加负反馈,注意运放输出经Q1后,Q1发射极接电源,理论上将被电源短路。Q1集电极到运放同相输入端是负反馈,但这已经是大环路反馈,即整个电源的反馈,运放自身并没有反馈。
运放的功能,是在R2R4分压合适时,将输出的纹波降低到很小。但这是以Q1发热(功率损失)为代价的。

网友B:
感觉各电容的取值不对

网友C:
4楼分析得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D(2010-04-07):
是一个线性电源. 和431的工作原理有点像. 基准源分压电阻选取的不太恰当.

网友E:
线性稳压电源,运放起到负反馈的作用

网友(2010-07-26):
有点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