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级新闻】90nm工艺将STM32的性能提高到新的水平

楼主(2010-03-03):
STM32, AN, ce, TI, TE
STMicroelectronics Delivers 90nm STM32 MCU with Unique Flash Accelerator for Extra Performance Boost

STM32 embedded Flash performance gets double boost with 90nm production availability and Adaptive Real-Time accelerator enabling zero-wait program execution up to 120MHz

Geneva, March 01,2010 - STMicroelectronics (NYSE: STM), a world leader in microcontrollers, has announced two significant advances that further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nd power consumption of its successful STM32 family: availability of production devices featuring embedded Flash at 90nm process technology; and the industry’s first Adaptive Real-Time (ART) memory accelerator optimized for the STM32’s industry-standard ARM® Cortex™-M3 processor.

The first production STM32 microcontrollers leveraging ST’s 90nm embedded Flash technology, which is already proven in smart card and automotive ICs, deliver faster operation, increased peripheral integration, lower power consumption, and increased on-chip memory densities. ST announced it was sampling these devices in 2009.

The proprietary ART memory accelerator balances the inherent performance advantage of the ARM Cortex-M3 over Flash memory technologies, which normally requires the processor to wait for the Flash at higher operating frequencies. The CPU can now operate up to 120MHz without waiting, thereby increasing overall system speed and efficiency.

To release the processor’s full 150 DMIPS performance at this frequency the accelerator implements an instruction pre-fetch queue and branch cache, enabling program execution from Flash at up to 120MHz with zero wait states. Competing Cortex-M3 MCUs can now only outperform the STM32 by operating at frequencies above 120MHz, which will increase power consumption and heat dissipation.
With this performance now available, developers can host extra elements of a system on the microcontroller, saving the need to use a more expensive microcontroller or a companion DSP. An example is in ** applications, where customers will be able to implement an audio codec, video processing functions, data encryption, digital filtering, and a multi-protocol gateway, with sufficient remaining resources to manage other tasks.

The latest STM32 variants benefiting from the 90nm process and the ART memory accelerator have been verified according to CoreMark™ tests created by the Embedded Microprocessor Benchmark Consortium. CoreMark results verify the STM32 executes 8% faster than Cortex-M competitors at 100MHz clock speed. The performance advantage is greater still at 120MHz. CoreMark analysis also confirms dynamic power consumption of only 188µA/MHz (98µA/CoreMark). This is equivalent to drawing 22.5mA at 120MHz (executing from Flash memory, with ART accelerator enabled and all peripherals off).

The new 90nm devices featuring the ART memory accelerator are sampling at lead customers. Product details will be announced later this year.

About the STM32 family
The enhancements announced today extend the advantages of the industry’s most extensive Cortex-M3 microcontroller portfolio, which now includes over 110 devices. All STM32 family members are pin-to-pin and software compatible, and share from a common pool of peripherals to facilitate design scalability and efficient, platform-based product development.

Available STM32 product lines now include the STM32 Value Line, STM32 Access Line, and STM32 Performance Line. Additional enhancements include the STM32 Access USB Line featuring additional connectivity and the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supporting USB OTG, Ethernet and dual CAN interfaces. On-chip Flash densities range from 16Kbytes to 1Mbyte, SRAM densities from 4KBytes to 96KBytes, and surface-mount package styles from 36-pin QFN to 144-pin LQFP or BGA packages. High-performance on-chip peripherals span interface, conversion, timing, and supervisory features including watchdog and reset functions.

网友A:
传说中的stm32F20x ?

网友B:
给我120MHz,呵呵
USB可以跑在多少M,120MHz可以吗?

网友C:
20x要来了?
还是先把现在的货源弄稳定了吧

网友C:
STM32F205的USB接口传说中是HS的

网友C:
120M 不等待。。。。。。

网友D:
120MHz零等待,实际性能应该是103系列(72MHz俩等待)的2倍以上。
ST终于承认加等待周期对实际性能的影响不小呵呵,不过改进了还后来居上还是好同志。

网友A:
“CoreMark results verify the STM32 executes 8% faster than Cortex-M competitors at 100MHz clock speed. The performance advantage is greater still at 120MHz”
这一段估计是不点名跟NXP的CortexM3对比。

网友E:
现有的72M 103系列将来会全部升级到120M么?

楼主:
120MHz零等待,实际性能应该是103系列(72MHz俩等待)的2倍以上。
ST终于承认加等待周期对实际性能的影响不小呵呵,不过改进了还后来居上还是好同志。 ...
引用 网友D:

哈哈,ST从来也没有否认加等待周期对实际性能产生影响呀;此次的Flash加速器不是改进而是增强,:lol

网友F:
支持新品,但速度仅仅是一个方面!

网友G:
很多时候有了速度,才有大幅度提高其他性能的前提,

网友H:
传说中的stm32F20x ?
引用 网友A:

不再是传说了,Keil 4.1中已经有203,205,207了,估计今年会量产。
看 207ZG
ARM 32-bit Cortex-M3 Microcontroller, 120MHz, 1MB Flash, 128kB SRAM,
PLL, Embedded Internal RC 16MHz and 32kHz, Real-Time Clock,
Nested Interrupt Controller, Power Saving Modes, JTAG and SWD, 16-ch DMA,
up to 12 16-bit & 2 32-bit timers, with up to 4 IC/OC/PWM or pulse counter
and quadrature (incremental) encoder input, 10/100 Ethernet MAC with dedicated DMA, 8- to 14-bit parallel camera interface, cryptographic acceleration,
3 SPI/I2S, 3 I2C, 6 USART, USB 2.0 full-speed & high-speed device/host/OTG,
2 CAN 2.0B Active, 3 12-bit 24-ch A/D Converter, 12-bit 2-ch D/A Converter,
SDIO, Fast I/O Ports

网友I:
丫丫的,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从nxp的lpc21xx开始就不爽访问flash要插等待
多少年了啊~~~

网友A:
不再是传说了,Keil 4.1中已经有203,205,207了,估计今年会量产。
看 207ZG
ARM 32-bit Cortex-M3 Microcontroller, 120MHz, 1MB Flash, 128kB SRAM,
PLL, Embedded Internal RC 16MHz and 32kHz, Real-Time Cloc ...
引用 网友H:

看上去207是103、107的集大成。

网友J:
英文,看了半天

网友K:
速度是个很关键的指标

网友L:
创新是王道

网友M:
非常的期待,就是不知道价格。
还有什么时候出货。不要再等了。

网友N:
我用STM32F103,现在有些更高性能的产品需要升级,主要运行速度有点慢和RAM空间不够。

如果升级,我原来的程序是否无缝结合?我用了操作作系统,操作系统还要重新移植吗?

网友A:
我用STM32F103,现在有些更高性能的产品需要升级,主要运行速度有点慢和RAM空间不够。

如果升级,我原来的程序是否无缝结合?我用了操作作系统,操作系统还要重新移植吗? ...
引用 网友N:

我觉得操作系统不需要重新移植,因为目前来看STM32系列都是CortexM3内核的,其实即使换成其它家如NXP、ATMEL的操作系统也基本不需要移植。

楼主:
我用STM32F103,现在有些更高性能的产品需要升级,主要运行速度有点慢和RAM空间不够。

如果升级,我原来的程序是否无缝结合?我用了操作作系统,操作系统还要重新移植吗? ...
引用 网友N:

产品的基本架构没有变化,但原来的程序是否能无缝结合不好说,但工作量肯定比换一个其它系列的产品少很多。

网友E:
肯定是需要重新移植的,每一款品牌的处理器都不一样的

楼主:
肯定是需要重新移植的,每一款品牌的处理器都不一样的
引用 网友E:

90nm的STM32仍然使用Cortex-M3的内核,与STM32F103的内核一样,只不过是较新的版本,修正了一些Bug而已。

楼主:

意法半导体(ST)推出90纳米技术 STM32微控制器,内置独特闪存加速器,提高系统总体性能

采取90纳米技术生产,让STM32嵌入式闪存性能提高1倍;自适应实时加速器实现最高120MHz的零等待程序执行速度

中国,2010年3月1日 —— 全球领先的微控制器供应商意法半导体(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STM)宣布取得两项重大技术进展,促使市场成功的STM32系列微控制器的性能和功耗获得进一步提升,这两项进展分别是:内嵌90纳米制程闪存的微控制器问世;推出业内首款针对工业标准的ARM® Cortex™-M3内核优化的自适应实时(ART)存储器加速器。

意法半导体的首批采用90nm嵌入式闪存制程生产的STM32微控制器的运行速度更快,功耗更低,外设集成度更高,片上存储密度更大。90nm嵌入式闪存技术的性能已经在智能卡和汽车电子IC上得到实证。意法半导体已于2009年发布了内嵌90nm 闪存的微控制器的样片。

由于ARM Cortex-M3的性能高于闪存技术,在运行频率较高时,处理器必须等待闪存,意法半导体独有的ART存储器加速器可平衡这一固有的性能差距。现在,在运行频率达到120MHz时,CPU无需等待闪存,提高系统的总体速度和能效。
为了在这个频率上释放处理器的150 DMIPS的全部性能,加速器实现了指令预取队列和分支缓存,从闪存执行程序的速度达到120MHz,零等待状态。其它品牌的Cortex-M3微控制器的性能只有在120MHz频率以上才能超越,但是高频率换来高功耗和高散热量。

现在有了这种性能,开发人员可以在微控制器上执行更多的系统功能,无需使用更加昂贵的微控制器或伴随DSP芯片。例如,在多媒体应用中,客户将能够实现音频编解码、视频处理、数据加密、数字过滤和多协议网关,剩余的资源足以处理其它任务。

最新采用90nm制程和ART存储器加速器的多款STM32产品已通过“嵌入式微处理器测试基准协会”的CoreMark™ 测试。CoreMark测试结果证明,在时钟速度100MHz时,STM32的执行速度比Cortex-M竞争产品快8%。性能优势能够保持在120MHz。CoreMark分析报告证实,STM32的动态功耗仅为188µA/MHz (98µA/CoreMark)。这相当于在120MHz时消耗 22.5mA电流(从闪存执行代码,ART加速器开启,所有外设关闭)。

目前大客户正在测试新的内置ART存储器加速器的90nm微控制器样片。意法半导体将在今年下半年公布产品细节。

关于STM32系列微控制器
今天发布的增强技术扩大了意法半导体的微控制器产品阵容,原本已经是业内产品线最宽的Cortex-M3 产品组合现在扩大到110款产品。所有的STM32系列产品的引脚和软件都相互兼容,共用一个外设固件库,这有助于提高设计伸缩性和高效的开发平台化的产品。

现有的STM32产品线包括STM32高性价比系列、STM32基本型系列和 STM32增强型系列。新增的升级系列包括增加更多接口的STM32基本型USB系列和支持USB OTG、以太网和双CAN接口的STM32互联型系列。片上闪存密度从16KB到1MB,SRAM密度从4KB到96KB,封装从36针的QFN到 144针的LQFP封装或BGA封装。高性能片上外设包括通信接口、模数转换器、计时器和电压监控功能(看门狗和复位功能)。

网友O(2010-04-07):
原来的是.018的工艺吧,现在换成90nm的,并且增加了RAM和FLASH大一倍,这样子die算起来还是比.018的小,so,看ST的定位了,不要太高,最好能控制在40以下,207的,哈哈。

网友O:
香水城,有datasheet了没,啥时候能看到片子啊,期待ing~!

网友O:
STM32F200 on the ST roadmap
ST is preparing some major new families using the Cortex-M3 for release in 2010. Based on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ere will be a STMF200 family, a STMF150 family and a STM32F100 family. Top of the line the STM32F200 STM32 Plus! with 120MHz devices, featuring USB OTG and Ethernet, most likely with 1 MB of on-chip flash.

As ST has a 90nm flash process available for production, these new devices will probably use this new technology. Why is this so significant? To my best knowledge, there is no other player in the Cortex-M arena that is using flash technology with geometries smaller than 120nm. Using 90 nm versus 120 nm in an all digital design can put the smaller geometry at a 43% size advantage. If you compare 130 nm to 90 nm it is even more striking with 52% advantage. Assuming volume production, this provides a huge cost advantage to ST over their competitors or alternatively the option to include double the on-chip memory and penetrate new applications with larger OSs.

Another really smart thing to do to cover all bases. The high end, the low price and the low power.  The high end is covered with the STM32 F200 family and the low end of the Cortex-M3 spectrum with the STM32 Value Line. The memory range for the value line is expected to cover a wider range from probably 8 KB up to 512 KB. One limit ST puts on the value line is the max. frequency with 24 MHz according to the roadmap printed in the Future Guide*. I would not be surprised at all if ST marketing decides to increase this frequency to values similar to NXP LPC1100 devices, the "Value Line" offered by NXP and already on the market.

The last base to cover is the low power range. The STM32L family including the STM32L151 and STM32L152 will hit the market soon. With LCD interface the target is obviously hand-held devices. The roadmap shows a frequency limit of 32 MHz. It is possible to optimize a process for low power. If done so, the max. frequency goes down but the mA/MHz is better. Transistors in the design are smaller, slower and need less power. As a nice side effect, power optimized processes usually provide better emission characteristics in a sensitive environment.

As soon a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STM32F200 or the STM32L150 family become available I will update this article.

Contributed article by Robert Teufel, the #1 consultant to help you with strategic microcontroller decisions.

For Services check this out.

*Source: "An Extensive Guide to the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 MCU Family" from Future Electronics.

网友P:
换芯片,操作系统是不需要重新移植的

网友Q:
现在这个芯片什么情况了。有晓得的吗?

网友R:
希望早点看到这些芯片的应用产品

网友S(2011-05-12):
又是一年,有结果了吗?

网友T:
2系列集成了4K 电池供电RAM,可以当EEPROM使用,这点不错

网友U: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