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发布】在现有小中大码基础上,STM32又添加大码产品

楼主(2010-03-03):
STM32, AN, TI, ic, TE

STMicroelectronics Locks In STM32 Advantages with New Megabyte Devices Increasing Application Reach

STM32 XL devices further extend industry’s most extensive ARM® Cortex™-M3 family with extra Flash and RAM, plus new features for flexibility and faster design completion

Geneva, February 24,2010 - STMicroelectronics (NYSE: STM), a leading supplier of microcontrollers, has extended its STM32 microcontroller family with extra features and up to 1-Mbyte of on-chip Flash. The additional Flash at least doubles the memory available to STM32 developers, thereby supporting future scalability, increasing system performance, and providing advanced application features, such as next-generation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for consumer and industrial products.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se STM32 XL-density devices, ST now has 99 STM32 variants; the industry’s largest family of microcontrollers using the advanced ARM® Cortex™-M3 32-bit processor core, offering a range of memory densities, operating speeds, and integrated features to solve diverse application demands. All STM32 devices are pin and software compatible, and share from a common pool of peripherals. This commonality allows developers to upgrade products with minimal redesign, and to re-use thei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ols and hardware in multiple projects to reduce costs and speed-up time to market.

Additional new features of the STM32 XL-density devices include additional high-speed volatile memory (RAM), up to 96KB, which can simplify software design and speed-up execution. Six more timers are also included, increasing flexibility for applications such as motor control, factory automation or power distribution. Furthermore, a Memory Protection Unit (MPU) has been added, which is transparent to existing software but allows new applications to protect specific code or data during execution. This feature permits efficient use of existing certified software modules in projects such as medical or metering equipment, saving the time and cost to re-certify the complete application.

The 1MB Flash memory is organized in two banks of 512Kbytes.This dual-bank architecture thereby enables safe upgrading of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by uploading new software into the second memory bank. The update can then be copied across safely into the main bank, and the process managed to protect against hazards such as power loss while the upgrade is being applied.

The new devices complement the existing product lines of the industry’s most extensive Cortex-M3 microcontroller portfolio. The STM32F101Access Line XL density devices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low-cost and high-functionality established with the original STM32 Access Line. The STM32F103Performance Line XL density devices extend the existing Performance Line that features faster 72MHz core and extra connectivity like USB and CAN, to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additional memory. With these XL density devices, both lines now comprise versions with 768Kbyte or 1Mbyte Flash memory in a choice of 64-, 100-, or 144-pin packages.

The complete STM32 product portfolio includes the Access Line devices, the USB Access Line with on-chip USB support, the 72MHz Performance Line with USB and CAN, and the Connectivity Line supporting Ethernet, USB OTG and dual CAN. The new STM32 XL density devices are now sampling to lead customers. High-volume availability will begin from Q2 2010. Prices for 10Kunit range from $4.78 for the Access Line STM32F101RFT6 with 768Kbyte Flash and LQFP64 package, to $7.11 for the Performance Line STM32F103RGZ6 with 1MByte Flash and LQFP144 package.

新闻来源: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cms/press/news/year2010/p2478.htm

网友A:
链接里那个高清图片,可以用在做windows桌面

网友B:
:(真大,可以扔字库在里面了.

网友C:
1M FLASH 和 96K RAM终于出来了,否则一直落后于流明,太适合我做的LED显示屏了,我现在用的64K RAM的做4行屏有点儿小了,96K RAM会非常理想,但不知价格会怎样?

网友D:
32 BIT 的定时器?有吗?

楼主:
1M FLASH 和 96K RAM终于出来了,否则一直落后于流明,太适合我做的LED显示屏了,我现在用的64K RAM的做4行屏有点儿小了,96K RAM会非常理想,但不知价格会怎样? ...
引用 网友C:

新闻稿的最后一段有参考价格。

楼主:
中文版: 在现有小中大码产品基础上,STM32又推出加大码产品

意法半导体(ST)推出配备达1MB片上闪存的微控制器,增强STM32产品优势,扩大应用领域

STM32 XL通过内置容量更大的闪存和RAM,提升应用灵活性,加快设计周期,进一步扩大业内产品线最宽的 ARM® Cortex™-M3微控制器产品组合

中国,2010年2月24日 —— 全球领先的微控制器供应商意法半导体(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STM)扩大STM32 微控制器产品阵容,增加更多特性和最高1MB的片上闪存。新增闪存容量让STM32开发人员可用存储容量增加一倍以上,可支持未来的产品升级,可提高系统性能,并提供先进的应用特性,如消费电子和工业产品的下一代图形用户界面。

随着STM32 XL高密度产品的发布,意法半导体现有STM32微控制器达99款 ,是业内产品型号最多的ARM® Cortex™-M3 32位微控制器,提供各种存储密度和操作速度,并集成多种功能特性,以满足各种的应用需求。。所有的STM32产品的引脚和软件都相互兼容,共用同一个外设资源库。这种平台共用性让开发人员只需少量的设计即可升级产品,将相同的知识产权、工具和硬件用于多个不同的项目,从而减少制造成本,加快产品上市。

STM32 XL高密度微控制器新增最高达96KB的高速易失性存储器(RAM),以简化软件设计,提高代码执行速度。新产品还增加6个计时器,以提高应用灵活性,如电机控制、工厂自动化或配电应用。此外,还增加一个存储器保护单元(MPU),该功能虽然对于现有软件是透明的,但新应用软件在执行期间可以保护特定代码或数据。这个功能让医疗设备或电表设备等项目可以使用现有的已认证的软件模块,节省重新认证所花费的时间和成本。

新增的1MB闪存有两个分区,各为512KB。双区架构让现场应用升级变得更加安全,系统首先把新软件上传到次分区内,然后,更新软件被安全地复制到主分区内,升级进程能够防止危害事件发生,例如,在升级过程中关闭电源。

新产品的推出让意法半导体现有的业内最宽的Cortex-M3微控制器产品线更加完善。STM32F101基本型 XL高密度产品延续STM32基本型系列的低成本、高功能特色。意法半导体现有的增强型系列微控制器以更快的72MHz内核和更多接口如USB和CAN为特色,而STM32F103增强型系列XL高密度产品将现有高性能系列扩展到需要更大存储容量的应用领域。在推出XL高密度产品后,两个系列都包括768KB或1MB闪存版微控制器,为客户提供 64针、100针或144针封装选择。

完整的STM32产品组合包括基本型系列、片上支持USB的USB基本型系列、内置USB和CAN接口的 72MHz 增强型系列和支持以太网、USB OTG和两路CAN的互联型系列。新的STM32 XL高密度产品目前正向大客户提供测试样品。新产品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开始量产。基本型系列的STM32F101RFT6内置768KB闪存,采用LQFP64封装;增强型系列的STM32F103RGZ6 内置1MB闪存,采用LQFP144封装。

网友:
用不了1M那么多的哦,怎么办 ????

网友E:
把图片签名放进入,呵呵:lol

网友C:
103系列64脚封装的没有内置96K SRAM的么?

楼主:
103系列64脚封装的没有内置96K SRAM的么?
引用 网友C:

请看STM32数据简介

网友F:
容量大还不好呀

网友G:
还增加一个存储器保护单元(MPU),这个早就该加了。

香版:你能否把你这几个"新产品发布"归纳下,我都看得有点糊涂了。
主要是E文不好:'(

网友C:
OK,终于加大容量了

楼主:
还增加一个存储器保护单元(MPU),这个早就该加了。

香版:你能否把你这几个"新产品发布"归纳下,我都看得有点糊涂了。
主要是E文不好:'(
引用 网友G:

7楼有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