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L16C552芯片读寄存器

楼主(2010-03-03):
在使用TI的串口芯片TL16C552时,无法读取寄存器中的数值,无论三根地址线给的是什么数值,写入的都是地址000的寄存器,读取也是一样。无论地址线给出的是任何数值,读到的都是地址为000的寄存器。麻烦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是方面的问题。

网友A:
你看一下你复位引脚的电平是否正确

网友B:
我估计也是你的复位引脚的电平没配好

网友C:
关注,也在调类似的芯片

网友D:
同意2,3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