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3-04):
输出R2,R4的分压电压。利用运放的虚断和虚短进行“隔离”取样比较。由于运放具有一定的放大作用,对由负载变化所引起的影响之相关调节有加速作用。

网友B:
电子电容,容量放大

网友C:
运放起到误差放大器的作用,也就是P控制器

网友D:
C2 这里的取值是不是抑制了对于误差放大的效果啊? 感觉有些大了。 对于快速的纹波来说,效果有些悬。

网友C:
C2应该是对基准电压的滤波.
这个电路的反馈没有进行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