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c电路设计问题请教

楼主(2010-03-04):
关于VBAT引脚:
       请问外接电池没电stm32还能工作吗?因为板子寿命需要很长时间
关于复位电路:
      不接外部复位电路有什么大的影响吗,因为内部有POR,实在觉得没必要再加个电路
关于晶振:
      看好多帖子说rtc晶振容易出问题,我是参考《stm32f10xxx硬件开发入门》设计的,如下示意,请问有什么更为实用的电路没?
    .i1-----||---------------->OSC_IN
                  4脚晶振
    .i|------||--------电阻----->OSC_OUT
谢谢!

楼主:
上边vbat电路,电池应该是可充电电池吧,这样如果3.3一直有电,是不是还需要一个充电电路会更好些

楼主:
mm-20ss:4脚晶振,2、3脚需要接地吗?有的设计中将它接地了。

楼主:
浮充是蓄电池组的一种供(放)电工作方式,系将蓄电池组与电源线路并联连接到负载电路上,它的电压大体上是恒定的,仅略高于蓄电池组的断路电压,由电源线路所供的少量电流来补偿蓄电池组局部作用的损耗,以使其能经常保持在充电满足状态而不致过充电。因此,蓄电池组可随电源线路电压上下波动而进行充放电。当负载较轻而电源线路电压较高时,蓄电池组即进行充电,当负载较重或电源发生意外中断时,蓄电池组则进行放电,分担部分或全部负载。这样,蓄电池组便起到稳压作用,并处于备用状态。

浮充供电工作方式可分为半浮充和全浮充两种。当部分时间(负载较重时)进行浮充供电,而另部分时间(负载较轻时)由蓄电池组单独供电的工作方式,称为半浮充工作方式,或称定期浮充工作方式。倘全部时间均由电源线路与蓄电池组并联浮充供电,则称为全浮充工作方式,或称连续浮充工作方式。

以净充工作方式使用的蓄电池组,其寿命一般较全充放工作方式者要长,而且可改用较小些容量的蓄电池组来代替。这种浮充供电工作方式多用于发电厂的断电备用电源和电话局的电话正常供电电源。

因此,2楼图是半浮充方式,不知道对电池的寿命有什么影响?

楼主:
复位电路无小事                http://forum.eet-cn.com/BLOG_ARTICLE_2534.HTM

网友A:
应该不需要接地,不过一般都是接的两脚的

楼主:
ssr驱动,直接使用直流电压控制,可以认为内部已经有了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B:
为什么要用四脚的晶振,有什么优点吗

楼主:
看以前电路,老是对10k上拉表示疑惑,而且《51从初学者到工程师》中推荐不小于5k,太小会烧掉光藕,更是不解,一般datasheet中推荐if在10mA,不知道怎么实现的,看了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18d6110100f6bl.html 稍许放心了,”“如果是作为开关量的调理,足够了。。。”

楼主:
回九楼,stm32的rtc好像容易出问题,人家都推荐的,不想当试验品,

楼主:
二楼电路改进
bchg信号找一个5v兼容管脚接上,现在问题是不知道能否将该管脚拉至5v,以使三极管关断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楼上电路有问题的,断电是vbat通过ad管脚放电

网友C(2010-12-10):
关于VBAT引脚:
      你要吧找一个肖特基双二极管(共阴),一端接你的3.3V,一端接电池
关于复位电路:
       板子上电后,它会有一个上电复位的过程,但是它推荐的上拉电阻与对应的那个电容不能省去。手动的复位按钮主要是为了方便开发调试
关于晶振:
       实际上没有所说的那么小气,你在画板子时注意即可:尽量与CPU靠近,少转弯。

网友D:
二楼电路改进
bchg信号找一个5v兼容管脚接上,现在问题是不知道能否将该管脚拉至5v,以使三极管关断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有问题! 不知道晶体管的 BC 之间是个二极管吗?
掉电后, vdd 变为和地同电位, 这时候, 那三极管里的二极管可就兴奋地工作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