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香主一个关于TFT液晶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在网上淘了一块4.3寸TFT液晶。是东华的24位色。
请问香主和网友们。
1.如何才能用STM32驱动这个液晶呢?
用FSMC可以吗?
2.STM32没有专用的液晶驱动。如果要模拟时序应该怎没做呢?

小弟新手!如果有不对的,请大家指教!

数据线引脚功能说明
脚位   功能     描述
1  GND  GND(0V)
2  GND  GND(0V)
3  VCC  +2.5V power source
4  VCC  +2.5V power source
5  R0  RED Data Signal (LSB)
6  R1  RED Data Signal
7  R2  RED Data Signal
8  R3  RED Data Signal
9  R4  RED Data Signal
10  R5  RED Data Signal
11  R6  RED Data Signal
12  R7  RED Data Signal (MSB)
13  G0  GREEN Data Signal (LSB)
14  G1  GREEN Data Signal
15  G2  GREEN Data Signal
16  G3  GREEN Data Signal
17  G4  GREEN Data Signal
18  G5  GREEN Data Signal
19  G6  GREEN Data Signal
20  G7  GREEN Data Signal (MSB)
21  B0  BLUE Data Signal (LSB)
22  B1  BLUE Data Signal
23  B2  BLUE Data Signal
24  B3  BLUE Data Signal
25  B4  BLUE Data Signal
26  B5  BLUE Data Signal
27  B6  BLUE Data Signal
28  B7  BLUE Data Signal (MSB)
29  GND  GND(0V)
30  CK  Clock signal to sample each date
31  DISP  Display ON/OFF Signal
32  Hsync  Horizontal synchronizing signal
33  Vsync  Vertical synchronizing signal
34  NC  No Connection
35  AVDD  +5V Analog power source
36  AVDD  +5V Analog power source
37  NC  No Connection
38  TEST1  TEST1
39  TEST2  TEST2
40 T EST3  TEST3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抱歉,没做过,不知道。

网友B:
STM32不能直接推这种屏,FSMC实现不了这种接口的时序。要用IO模拟,主要考虑

30  CK  Clock signal to sample each date
32  Hsync  Horizontal synchronizing signal
33  Vsync  Vertical synchronizing signal
三个控制信号,RGB可以IO实现。

网友C:
可以选一款有专用液晶驱动的

网友D:
模拟也不是很复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回答,还想问一下。RGB那24根线都接在IO口上吗?或者是接把每个RGB的前6位接着。

网友E:
应该加一个驱动模块(类似电脑显卡)要不CPU太累。

网友F:
加个LCD控制器吧

网友G:
这个用STM32 模拟那刷屏速度肯定是很慢的 最好加个控制器 用FPGA可以驱动这个屏

网友H:
9楼,能推荐一款吗?我也有2块4.3的在睡觉.

网友I:
ARM增加TFT驱动方案,提供图像驱动程序,中英文字符显示程序,有量产案例,提供技术支持.
支持没有LCD 控制器的ARM Cortex-M3系列CPU。
ST STM32
TI Stellaris
Philips LPC
目前支持屏型号
LQ035NC111      3.5寸数字屏 320x240
AT056TN53 V1.1  5.6寸数字屏 640x480
AT102TN03 V.   10.2寸数字屏 800x480
AT070TN83_V.1     7寸数字屏 800x480
A070FW03 V1       7寸模拟屏 480x234
用户可以提供屏规格书,驱动其它规格TFT,并提供开发技术支持.
有意请电:13714146801 钟生,
Email:MCU_LCD@sina.com
QQ:1296322292

楼主:
楼上的广告贴吗?
是用CPLD或FPGA实现的吗?
把你的价格说一下。你能提供CPLD的源程序吗?

网友J:
用过PIC直接驱动液晶,完全没问题

网友K(2012-05-2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317659323
这是针对这款屏的的驱动器,直接接到STM32的FSMC上.  支持双图层.

网友L(2020-12-09):
这个加个瑞佑RAIO的液晶控制IC就可轻松控制了,如RA8871,用什么MCU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