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蜂鸣器怎样才能发出美妙的声音??

楼主(2010-03-04):
就是让蜂鸣器发出好听的声音,不像一般的加上频率就响,请问高手该怎么办呢???急急急!!!!

网友A:
找首歌谱。

网友B:
可以买本《乐理》啃一下。实在啃不动,先吃个包子,买杯茶。

用控制pwm频率的方法可以使其发音。

中央C调的A(la)是440Hz.

网友B:
12平均律:

http://zh.wikipedia.org/zh-cn/%E ... 3%E5%9D%87%E5%BE%8B

再弄节奏,和铉什么的,滑音,,,

哈哈,就可以弄电子音乐了也。

网友B:
和铉,应该为和弦。

另手机的什么64和弦,一直都没搞清楚是啥意思。

网友B:
http://www.ynet.com/view.jsp?oid=11694982

世界确实很神奇,兄弟,加油。

网友C:
上大学做的第一个象话的东西就是音乐喇叭,先找找C调的中音的1~7频率,高音以及低音的也找一下.接下来根据乐谱,通过查表+定时器的方式输出一定频率的PWM波形,输出时间看节拍.大学的时候做了好几首,现在没空去玩这东西了。还送了几个出去,有一个直到现在还有人留着。

楼主:
用歌谱但是还是很单调啊,我的意思是硬件怎样搭建才能不让它发出的声音不单调,下面是我自己的弄的但是它不发音啊,更不用说美妙的声音了,

网友C:
喇叭要串连,不是并联.

楼主:
我换成串联的,但是还是不没声音啊,频率是2k的,

楼主:
我换成串联的,但是还是没声音啊,频率是2k的,

网友D:
直接用方波驱动声音显得太生硬了,要产生带有类似和旋的效果可能要在电路上下功夫,加一些电容之类的!

网友C:
C级不接电阻也是可以的,如果你的电源和喇叭都是5V的。12V的喇叭加12V的电源,C级的电阻也是可以干掉的。

网友B:
电流不够吧.

网友E(2014-07-05):
你好能把你那个AVR能发生的程序送我一个吗?我最近在研究寻线鼠原理呢,我没办法整出铃铃声来

网友F(2016-01-26):
同求蜂鸣器控制电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