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墙上开关如何控制几盏灯?

楼主(2010-03-04):
最近搬了家,租了间套房里的一个单间,600包水电。。。
    屋里有一个吊灯,就是那种一个4方形的玻璃板上边有5个灯泡,其中中间的一个是类似日光灯的灯管,四周4个是普通灯丝的白炽灯。墙上有个外观与普通的墙上开关一样的开关,拨一下亮一个灯,拨回去灯灭,再拨一次亮两个灯,第三次亮3个或者4个灯,第四次所有灯泡全亮。  这种灯(或者控制方式)叫什么?
    这屋里的这个灯现在只有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时候分别亮1个灯泡和2个灯泡,后边几次一盏灯都不亮,这种故障通常应如何检修?

-----------------------------------------------
哈哈,俺知道了这东西叫分段开关,或者叫分控器,十几到几十块钱一个。

网友A:
您在哪呀,租房这么便宜……

网友B:
机械式还是电子式的?

网友C:
小时候拉断过灯绳,并自己接过灯绳的人都明白其中的原理,机械转轮而已。

网友D:
根据LZ的描述,应该是电子式的.-只4017加四只双向可控硅.

楼主:
应该是电子的,开关外观就是这种普通的墙壁开关

网友E:
拆开看看就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在马家龙,600块是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单间哦。

俺也打算偷偷拆它来看看,要不然就两个灯的光线实在比较暗,等哪天有空就干。

网友F:
一个计数器做的。

网友G:
楼主拆的时候可要小心喔。哈...:D

网友H: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开关上,而是在灯上,灯能根据开关输出的脉冲个数决定如何控制灯。

网友I:
控制方法当然在灯上.开关只是个外部触发条件.
其实就是个计数器

楼主:
关键的应该是这个东东

这样看来修理它就比较简单了,不行就换一个它。

网友A:
8# shiqianwei 那是哪呀?北京上海深圳……?

网友:
有没有拆开的PP呢,看看里面的结构哈

网友D:
数码分段开关 数码分段开关工作原理
2008年11月25日 星期二 17:24

个个都没有CE证书,居然在产品标贴上全印上CE标志。

网友J:
俺家也用过这种分段开关,操作起来忒烦。每次要操作好几次才能选中自己要的灯数量。

后来火大,把多余的灯泡全拆了,就保留了一个灯泡,这样能确保每次开关都是控制1个了,呵呵。

网友K:
家里用的也是这种开关,今天明白怎么回事了,谢谢老t。

网友L: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