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手工制作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最近在用多孔板做个单片机小系统,有几个疑问请帮忙解答下:

1.电烙铁的头,有圆头和刀头之分,有什么区别呢?各自的适用范围?

2.我使用的是外热式烙铁,设置320度左右,如果几分钟之内不使用,而开着电源放在架子上,会不会损坏烙铁?

3.应该选用何种焊锡和其他辅助材料呢?希望环保无毒

4.各位常备的电子元件都有哪些呢?不想总跑市场,小东西一百个一包买了用的少也太浪费:)希望能帮忙列举下单片机系统中常用,大量使用的元件,和小量使用但必需的元件.

多谢各位.

网友A:
1. 尖园头适合焊小东西,如IC引脚之类的,刀型宜用来焊大东西.
2. 调试或不连续使用者,建议用调温烙铁,头不易氧化.温度视焊件大小,在280至320度左右.
3. 选用3芯(焊丝中有3个芯的助焊剂),0.5mm至1mm直径的焊丝,中性焊油(慎用酸性焊油)
4. 电阻: 47,100,470,1k,2k,4.7k,10k,47k,100k,1M 是较常用的
   电容: 22p,470p,102,103,104,105,22uF,47uF,100uF,470uF,1000uF 较常用
   二极管: 1n4148 ,1n5817 , 1n4001, 1n4007
   三极管: 9012,9013,9014,9015,9018,8050,8055

网友B:
楼上的回答很详细,学习了:lol

网友C:
一般用刀头好了,焊IC更方便,因为其面积大,张力也更大,无路多密的IC,拖一下就搞定了。
尖头适用于接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