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库3.2.0

楼主(2010-03-04):
今天上st的官网发现好像发布了新的固件库3.2.0,里面增加了一个新的c文件是stm32f10x_cec.c,不知有哪位看过了,请教下这个库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有何不同

楼主:
里面加了个库文件stm32f10x_cec.c,想请教下它是实现什么功能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使用新的"超值型"STM32F100xx系列上的新功能时才用的到。

网友C:
不高兴follow了,这个有提供patch文件吗?

网友B:
patch文件? 做什么的?

楼主:
请问"超值型"STM32F100xx系列值得是那几款芯片?

网友D:
“超值型”这名字够花哨

网友E:
这个C文件应该很少用到

网友C:
patch文件? 做什么的?
引用 网友B:

差异文件,只需要一个文件就可以更新库了,而且可以查看所有的改动
使用diff -urN 生成,使用patch -p1 < xxx.patch就可以更新了,而不用下载整个库。

网友B:
差异文件,只需要一个文件就可以更新库了,而且可以查看所有的改动
使用diff -urN 生成,使用patch -p1 < xxx.patch就可以更新了,而不用下载整个库。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个开发环境下的工具?

网友F:
差异文件,只需要一个文件就可以更新库了,而且可以查看所有的改动
使用diff -urN 生成,使用patch -p1 < xxx.patch就可以更新了,而不用下载整个库。
引用 网友C:

把两个放在一起,自己diff一下不就有了么.
或者用文件对比工具把新旧文件都对比一下,看看到底改了哪些地址.是否有影响到原来的型号.

网友G:
我根据3.2的库做了一个模板,有需要的可以下载,说明一下,是基于Keil 环境的
http://ningzb.download.csdn.net/

网友H:
用的不多吧

网友I:
还是没具体说这个C文件时干啥的

楼主:
就是,哪位高人来指点一下

网友J:
这里的CEC是 (consumer electronic control) ,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电子集团”缩写。

网友B:
CEC是HDMI线缆上传送控制信号的协议:

网友K(2010-05-30):
在官方的升级说明文档中,是指出有个软件可以帮助更新库的,但是没用过,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L:
多谢大侠们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