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禹工控] 手机振动很弱,可能是软件原因么?

楼主(2010-03-04):
硬件工程师确认没问题,那是软件问题?有哪位碰到过么,如何解决呢?

网友A(2010-06-04):
有可能是结构问题,不够紧密。
如果是PWM控制,可以调节占空比试试

网友B:
手机震动不是直接电机的吗?学习了...

网友C(2010-08-22):
同意2楼,另瓦想问一下,手机震动声音异常,震动的时候声音很大,排除结构和硬件问题,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D:
软件问题,调整驱动信号的PWM占空比!

网友E:
可能是电机固定的松了

网友F(2010-09-28):
震动弱有可能是以下一些原因:
1. 马达本身的问题,如马达太小(如直径10mm,厚度2mm的币式马达的震动就很弱),摆锤太小(针对柱式马达);
2. 结构问题,如马达直接贴在板上与壳料结合不紧张就会出现震动弱;马达装配不紧等;
3. 硬件问题,可以检查下驱动电路,供电电压等;
4. 软件问题,可以检查下驱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