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40度,精度0.2度温度测量方案

楼主(2010-03-04):
(无正文)

网友A:
数字体温表芯片HT7500及其应用
毛兴武 孙鹏 祝大卫(临沂276004)
1 概述
HT7500是HOLTEK公司生产的一种用来测量人体温度的CMOS数字温度表IC。HT7500利用接合器(bonding)选择,可测定出摄氏(℃)或华氏()体温,并通过驱动LCD显示。同时,该体温表IC还提供报警和自动切断功能。HT7500所需要的外部元件除LCD和感温元件(热敏电阻)外,还有1.5V的电池,开/关(ON/OFF)、压电蜂鸣器、电阻和电容。
2 芯片结构及引脚描述
HT7500芯片主要包括系统振荡器、控制电路、(温度)传感器振荡器、计数器和比较器、脉冲产生器、计时器、电压倍加器和LCD驱动器等,其结构框图如图1所示。
HT7500引脚配置如图2所示。表1列出了IC的引脚座标。

图1HT7500内部结构框图

表1 HT7500引脚座标
单位:1mil=0.0254mm HT7500的引脚描述如表2所列。
3电气特性及特点
(1)电气特性
HT7500的最大额定参数为:
电源电压0V~2V
输入电压VSS-0?5V~VDD-1?5V
工作温度-2?0℃~+75℃
贮存温度-55℃~+125℃
HT7500的主要参数指标如表3所列。

图2HT7500引脚配置
表2 HT7500引脚名称及功能
表3 HT7500主要技术指标
(2)主要特点   HT7500的主要特点如下:
1)单片CMOS结构,利用1只1.5V的电池工作;2)测量范围为+32℃~+42℃(+90~+108),测量精确度为±0.1℃(±0.2),分辨力是0.1℃(0.1);
  3)摄氏和华氏温度测量可利用接合器选择;
  4)在身体发烧情况下报警;
  5)最高温度保持,8分40秒后自动关断;
  6)开/关利用一个按钮开关控制;
  7)显示最后一次的测量温度。
4操作程序与功能
  HT7500的操作程序与功能如下所述:
  (1)当按下开关接通电源时,将产生蜂鸣声(0.125s);
  (2)显示所有程序段(2s);
  (3)显示最后一次测量温度(2s);(4)显示L℃或(0.75s);(5)显示测量温度,℃或标记出现1Hz的速率的闪光;(6)如果温度<32℃ ( 或 90) , 显 示 L℃ ( 或 ) ;(7)如果温度≥42℃(或108),显示H℃(或);(8)在温度测量期间,总是显示较高的温度;(9)如果测量温度多于16s不变化,℃(或)标志闪光停止;(10)如果在测量过程中,出现温度高于37.5℃(或99.5),鸣蜂器报警,发出“嘟—嘟……”声,持续4s;

图3操作程序

图4LCD电极模型
B1(双倍)……B1……B1…………   0.125s0.125s0.125s0.125s0.125s0.125s0.375s  如果温度≤37.5℃(或99.5),鸣蜂器报警,发出“嘟—嘟……”声,持续4s;
  B1……
  0.5s0.5s
  (11)当测量结束达到8分40秒钟时,将自动关断;(12)当测量结束时,如果在8分40秒内温度升高,℃(或)标志将再次闪光(重复两次停止),并重新计数8分40秒;
  (13)当蜂鸣声达到4s后,停止测量;
  (14)当电池电压偏低时,电池标记“V*”在1Hz的速度上闪光,此情况下的测试结果不精确。低电压检测条件是:1.35V±0.05V。
  HT7500操作程序如图3所示。

图5HT7500典型应用
图4为HT7500驱动的LCD电极式样。LCD背板及程序段驱动如表4所列。 表4HT7500相关驱动引脚与LCD程序段关系
注:1/3运作,1/2偏压(LCD使用3V)。 5典型应用
HT7500只需外加少量的元件,就可以组成一个较高性能的数字体温表。图5为HT7500的典型应用电路。在图5中,HT7500脚RS上外接传感器采用503ET热敏电阻;脚VEE和CAP、C512上的外接电容(均为0.022μF)用作稳定VEE(-1?5V);脚BZ1、BZ2外接蜂鸣器用作产生报警音响;频率为5?3kHz;脚LOWC上外接可调电阻(400kΩ)用作调整低电压检测器的电平,该脚不用时开路;脚OSCI、OSCO外接电阻ROSC=820kΩ,与IC内置电容用作形成RC振荡器,产生32kHz的系统时钟;脚RS、RF和SC外接阻容元件构成一个交替RC振荡器,在一定时间内,只允许一个振荡器(RS或RF)被激活。脚RF上外接电阻REF是参考电阻,其数值等于503ET热敏电阻在37.5℃下的电阻值。在实际制作过程中,为了调节参考电阻REF,应让脚TEST2悬浮,测量的温度将是环境温度的精确值。IC脚9上连接选择开关。当脚9悬浮时,显示℃;当脚9连接VDD时,则显示。

本文摘自《电子元器件应用》

楼主:
上面的是体温计的芯片,我以前做过电子体温计,是台湾的芯片+石冢的温敏线.但好像到0~40度就不太行了

网友B:
利用PT1000加上差分放大电路,
仪表放大器AD620       ,可以实现 ,并用于产品,误差满足你的条件。

网友C(2010-05-16):
0到40度好像直接用热敏电阻就足够了

网友D:
楼主用的是B级的pt100吧,A级的pt100可以达到0.15度的。

网友E(2010-07-01):
嘿嘿,

Honeywell的铂金电阻+高精度运放+16 bit

这个不知道你是怎样算的,至少得把运放的用法,16AD的特性(多少有效位),以及你采用的输入范围,感觉有很多因素。

网友F:
A/D 的参考要准,稳定。

网友F:
-10摄氏度 到 150 摄氏度,精度为 0.2度 的温度计已经实现,用 PT1000 + AD620 仪表放大器。关键在于 AD 的参考要稳定。

网友G:
使用pt1000建议使用恒流源供电 再测量 这样也能减小误差 提高精度!

网友H:
理论来讲,16位AD完全满足要求,主要还是AD得参考基准要稳定。

网友I(2011-05-16):
40度测温,热敏电阻 555组合 R_F 转换 CPU计数 完全能达标。洛奇特电子 rocket0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