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有源晶振电路所接电源的滤波参数

楼主(2010-03-04):
网上大多**都说有源晶振的电源是不能直接5V的,,要有一个LC串联的滤波网络接到地进行滤波。。

我是新手,想求高手给出一个具体的参数选择方法。
如果我的问题不够详尽,希望高手能多多帮忙给出点意见。

非常感谢!

PS:能给出个经验值最好了~~~ 我现在想做的是由一个有源晶振引出信号然后进行若干次分频,给几个红外管调制用。

网友A:
如果只是调制红外线,RC振荡都够了,何必有源晶体?就算用有源晶体,你也啥都不用加,在挨着晶体电源脚的地方放个0.01uF的瓷片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B:
估计那些**都是互相抄的,只要电源本身的纹波不大,简单去耦即可,而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应用要特殊对待。

网友C:
一般高频振荡器的供电端会串入一个电感(高频扼流圈),其作用是扼制高频窜入电源。具体的参数要根据频率和电流等因素确定。

网友D:
这个不必受到网络“流言”,要以生产厂家提供的数据为准。

网友D:
提供2个文件供你参考

针脚钟振 标准型 北京晶宇 XO14 pdf_20070308170202.pdf

表贴钟振 标准型 北京晶宇 XO149 pdf_20070731164055.pdf

网友E(2012-07-25):
2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