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配置高主频的单片机

楼主(2010-03-04):
配置:空间有几K就行,8位AD也行,
支持外部晶振频率尽可能高,
做数字频率计用,自己选了一款:STC12C4052AD,说是可以上35MHz的晶振。
大家见多识广,请请推荐合适的型号

网友A:
数字频率计……用ICL7xxx才是正道。或者加分频器……

楼主:
查了一下,ICL7xxx系列是A/D转换器芯片,并非F/D转换器,
百度“数字频率计 ICL7”也无果。

我要转换的频率是100~500KHz数量级。有6位精度足矣,请各位DX继续支招。

网友B:
用单片机直接做数字频率计对单片机要求太高,前面还是加硬件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