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下装代码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调试   STM32F103T8U6  发现了一个问题,做了两块板,一块下装代码会有时出现附图的错误提示,另一块则一直出现下面的提示,不能下载。(SWD调试)
  JTAG communication error: Unknown erroe code 163
Supply voltage too low (1Volts is required , Measured :0.0Volt), Please check target power.

  我检查过电源没有问题。以前电源未加,不会出现163 错误的。

  有没有人遇到过此问题

网友A:
你的板子上对STM32的供电有问题:
1、检测你的电源电压是否达到3.3V;
2、检测是不是每个电源脚都连接到VDD上,包括VddA,Vbat;
3、检测你的STM32的电源引脚焊接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