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同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手边没有书,网上搜不到。
饱和失真和截止失真同时出现时,是不是只能减小输入信号?
谢谢!

网友A:
顶天立地自然要用小个子啦。否则得“弯腰曲背”,委曲却求不了全(当然采用特殊方法还是可以地)。

楼主:
请教什么特殊方法?

网友A:
非甲类放大器。

网友B:
共射级放大电路就可以.

网友C:
如果上下都切得不多,可以考虑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D:
提高IC或三极管的电源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