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HIGH speed的 USB 设备发到主机的数据总是失序

楼主(2010-03-04):
请教下大家,为何我的HIGH speed的 USB 设备发到主机的数据总是失序,
我用设备的一个双缓冲的端点把数据提交给主机 主机接到的数据总是乱序的,
就是我先发的数据,主机后接到,设备后发的主机先接到。
      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设备发送时对每个数据编号:0,1,2...
然后主机接到后排序。

  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1.确认你的集线器是否支持你的USB设备的速度。
2.检查硬件
3.减低数据传送速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