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电源放大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如图一个负电源放大电路,C2和R5是什么作用?
谢谢!

楼主:
等待高手!

网友A:
修饰放大器的频率响应。

网友B:
构成R4的一个交流旁路,保证交流增益不因补偿电阻R4而降低。一般可以省略R5。

网友C:
其实就是Ce,R5可以不要或很小.
提高放大器的高频响应

网友D(2012-03-21):
好像是补偿相位使用的,修改电路的传输函数的零点极点用的,也就是修改传输特性使用的

网友E:
1# chen3bing q1的放大倍数=集电极电阻除以发射极电阻,所以对于直流信号来说其放大倍数=R3/R4;其交流信号放大倍数=R3/(R5//R4);所以他们俩的作用是提高交流放大倍数

网友F:
空说无凭,实验为主!

网友G:
R5和R4并联,控制放大电路增益;C2作用为改进频率而设计。

网友H:
原理上等同低通滤波器`

网友I:
R4设置直流工作点,R5和R4并联设置交流放大倍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