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输入阻抗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在一个资料上看到,说同向比例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比反向比例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高,
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分析的?运放的同向输入和反向输入端的输入阻抗不是都很大所以才能看成虚断的,因为电路简单就不贴图了,只是想问下为什么同向比例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比反向比例放大电路的输入阻抗高

网友A:
虽然运放的正负输入端的阻抗都很大(理想为无穷大),但两类放大电路的输入端电路结构是不同的。

正比例电路:输入直接进入运放正输入端,无其他通路。故理论输入阻抗为无穷大。

反比例电路:输入串接输入电组(Ri)接运放负端输入,再通过反馈电阻(Rf)接到运放的输出。由虚短(负输入端跟随正端维持零电位或某一固定电位)可知道其输入电阻为Ri。

网友B:
单纯从运放看,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是一样的。
但接成放大器后,由于反相放大器的负反馈加在反相输入端(并联电压反馈),所以从整个放大器看,输入阻抗降低。这完全是因为加负反馈造成的。
详细分析,可以到老tyw的“新年大礼包”下载《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