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stm32的不同I/O之间能承受多高的电压

楼主(2010-03-04):
用stm32的几个IO口读控制线上的电平信号,每个IO引脚都已经做了对地ESD二极管做保护。
但是可能因为误操作会(这个不能完全避免)从控制线上引入直流电压,也就是说相当于会把电源线的正负极接到两个IO口上,这个电源倒是和stm32的电源是完全隔离的。

我已经烧掉2个stm32了,想了解一下如果把IO端口在不工作的时候设置成浮空状态,有没有可能避免被烧掉。

主要也是只是做实验不想改板子了,以后再想办法做隔离

网友A:
STM32的数据手册上有I/O引脚承受的极限数值,你可以查一查。

楼主:
恩,谢谢版主,DS我查过的,最高是VDD+0.5
但这个电压是对地的电压
我的意思是两个IO引脚之间的相对电压,和stm32的VSS无关的

可能我的想法让人感觉太怪异
我要测通过一对双绞线过来的直流电平信号,双绞线和电话线一样用RJ11接口的,但如果操作的时候,使用者把弄错了把电话线插进来,电话线上有远程供电,stm32直接就烧掉

网友B:
用光耦隔离,否则测试好了还是不能做产品,我都在这上吃了大亏。

网友A:
任何一个引脚上的对地(VSS)电压都不能超过VDD+0.5V或5.5V(5V容忍引脚)。

楼主能举个例子吗,两个IO引脚之间的相对电压如何会与STM32的VSS无关。

楼主:
我想明白了,脑子里都是浆糊了,采集信号肯定要共地才行,还是想办法隔离吧,谢谢各位

网友C:
隔离肯定是必须的

网友D:
才模拟信号,必须是要供地的,肯定也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