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摆,旋轮摆!请高手来看看我想的对不对啊!

楼主:
前几天看了一个牛顿70多岁的一个文献。说牛顿先生70多岁用一个晚上的时间解出了最速曲线的问题。
其中,就提到了摆线。
然后上网搜摆线,结果很多地方说摆线和单摆的轨迹是一个轨迹,还有的地方说,单摆最初研究认为是等时摆动,后面又有人研究出来不是等时转动,而要做符合旋轮线的摆动才是等时摆动。
我就一直在想,如何实现符合旋轮线的摆动呢?
现在有小成。各位见笑了,看一下。
单摆,应该是三段,一端是固定的支点,一段是运动的质点,中间用质量忽略的线连接。
然后给一个初始角度,小于5°的角度。放开让其自动摆动。显然,这个是一个圆弧段的运动。由于小角度时,其正弦值和角度值基本相等,所以基本等时运动。运动周期只和线长度有关。
而旋轮摆
固定点应该是一个可以绕圆心做无摩擦运动的圆的圆周上。另一端依然是运动的质点,中间用质量忽略的线连接。
将运动的质点放到一个任意角度,让其运动,会发现其周期是精确的。没有5°的限制。
其轨迹不再是圆弧,而是旋轮线,也是最速曲线。

不知道是否是这样的。
请高手出来指导一下,说明一下不对的理由。谢谢!

网友A(2010-03-04):
固定点应该是一个可以绕圆心做无摩擦运动的圆的圆周上。另一端依然是运动的质点,中间用质量忽略的线连接。
不对。不是这样的。
理由嘛,得画个图才能说清楚。画图太麻烦了。

网友B:
HOTPOWER 快现身!

伤脑筋的问题来了!

楼主:
2楼,麻烦画个图解释一下撒。

怎么做一个实现 旋轮线的 单摆出来啊!

据说,摆钟里面就是用的 旋轮摆,而不是单摆

毕竟单摆已经在17世纪就已经证明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摆动了。

另外,三楼,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你说的是固定周期应该是圆弧吗?旋轮线可不是物理实验得到的哦。是数学家推理出来的啊。

和外界干扰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网友A:
旋轮线亦称摆线。
用图示方式,在单摆两侧各加一片曲面板,单摆摆动时受此两板限制,其运动轨迹必与没有此两板限制时轨迹不同。当此两板形状合适时,单摆运动轨迹就是摆线(旋轮线)。
数学上可以证明,两板截线为摆线时,小球的轨迹也是摆线。这很有点意思:摆线的渐伸线是摆线。摆线的渐屈线是摆线。

楼主:
貌似这样是摆线哦

但是我一楼说的好像也是才对啊

用的就是摆线的定义做的啊

不过和你这个比起来,你这个容易实现,且稳定一些。

楼主:
5楼,你这个上面起挡板作用的摆线曲面的挡板和 连接 质点的线长有什么关系没有啊
不可能任意一个 摆线曲面都可以吧

是否有个什么证明过程没有!否则还是有点勉强的。

网友A:
7楼:
记着,一条曲线可以对应有多条渐伸线。

网友C:
摆钟里面的摆不是旋轮摆,其轨迹是圆弧。它能够等时的原因是,每次摆动幅度相同。
不少人有这样的经验:当摆钟的发条将近没劲的时候,钟走得快,因为幅度变小了。

楼主:
9楼。圆弧摆的摆钟应该是早期的方案或者是 降成本的方案。

圆弧摆已经被数学家证明了。哪怕在理想情况下(没有摩擦力等情况)都不是等时摆动。

另外,8楼,你这个证明过程并不是证明啊!

是否可以给一个严谨的一点的证明过程呢?

另外,你说“当此两板形状合适时,单摆运动轨迹就是摆线(旋轮线)”,是否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呢?

如果知道,也即知道了证明过程了。

网友A:
10楼:
我在5楼已经说过了:
两板截线为摆线时,小球的轨迹也是摆线。这很有点意思:摆线的渐伸线是摆线。摆线的渐屈线是摆线。
要是不懂什么是渐伸线和渐屈线,自己搜搜。

摆钟里面用圆弧摆,即使是最准确的天文钟也是用圆弧摆。这样的天文钟为保持温度恒定,是放在30米深的地下室里面的,人不准下到地下室,读数用光学方法看。当然,这是没有发明石英钟之前的事情。现在则是用原子钟了。

楼主:
11楼,你的这个 摆线的渐伸线是摆线。     这个可以证明吗?

不能猜想啊。

楼主:
OK.经过maychang同学的不断提示。

俺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靠谱的过程说明。不过很可惜,没有给出具体的证明过程,但是从该文来看,已经是可以被证明的了。

具体链接:
http://episte.math.ntu.edu.tw/articles/sm/sm_15_09_1/index.html

再次感谢 maychang 同学。

做摆线轨迹运动的单摆,或者称为 摆线摆,其周期和振幅无关,只和 摆线长度(这个摆线指的是连接质点到固定点的线) 有关。

所以,合适的摆线长度即可得到精确的1秒。

当然,前提是没有温度变化和摩擦力了。

网友D(2010-07-09):
OK.经过maychang同学的不断提示。

引用 楼主:

LZ牛,第一次看到有童鞋称maychang老前辈为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