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过 高压无刷电机驱动芯片

楼主(2010-03-04):
请帮忙推荐下   十万火急!
电压是220VAC 整流后 311V
无刷电机功率100W左右

网友A:
这个电压和功率等级,用分立元件可能比较合适。

网友B:
无刷电机没有专用芯片.一般都是配控制器,都贵

网友C:
这个高的电压,没有直接的芯片,要用MOS管做。
一般专用芯片的功率也就能做到几W。
如果需要无刷控制器方案,可以联系偶。

网友D:
这么高的电压最好用MOS管了,专用集成芯片电流一大就可以炒蛋了

网友E:
单芯片很难解决了,建议单片机+功率模块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