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IAR编译问题

楼主(2010-03-04):
各位同僚,问个问题,我用ST的ARM,使用IAR,我将某个指针型变量设置为局部变量的时候,有几个涉及到该变量的不能编译(设断点,断点自动跳过,用watch功能,显示不可用),而设成全局变量就正常了?

网友A:
描述太笼统,请具体点。

网友B:
把你的逻辑再读一遍..  应该那段代码是无用的. 被编译器优化掉了. 所以C不能设断点.

网友C:
那就设置成全局变量呀,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局部变量,用WATCH本身就不能观察吧,只能观察全局的

网友B:
4楼别误导啊...

WATCH可以观察局部变量. 只是局部变量一般保存在寄存器中, 如果一个局部变量的操作完了, 寄存器装载别的东西去了. 局部变量就看不到了. 不如全局变量在静态变量区容易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