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C问题

楼主(2010-03-04):
最近看到一些公司协议是用MODBUS,里面用CRC校验。但他们的说明是CRC_L在前,CRC_H在。但举例的数据又是反的。现在变成自己都不敢相信到底谁是对的。

楼主:
用第一张图片下面的数据,带入CRC计算。CRC=cb05.

楼主:
希望大家讨论一下。

楼主:
unsigned int GetCRC(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unsigned char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char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nsigned long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

楼主: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Hi[]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unsigned char auchCRCLo[]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楼主:
MODBUS的规范确实CRC_H在前。

网友A:
MODBUS里是CRC高字节在前,CRC低字节在后

网友B:
别的公司给的协议??给你乱七八糟的再正常不过了,和水平无关

网友C:
高16位在前
例如
读取modbus地址为1,内部寄存器第一个寄存器的float数据,要发送
01 03 00 00 00 02 c4 0b
最后c4 0b就是CRC16校验,c4是高16位,0b是低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