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9 S3C2410和GPRS的疑问

楼主(2010-03-04):
目前使用ARM9 S3C2410开发板在做实验,想请问下S3C2410芯片和GPRS模块的工作过程,两者之间是如何进行访问以及控制的。简单说就是想了解两者之间的关联和工作原理之类的,在线等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通过串口连接,用AT命令进行交互。

楼主:
恩 那能说说2410具体怎么通过串口与GPRS模块通信吗

网友B(2010-04-11):
很简单啊,你用PC机拨号上网,用下面工具把通信数据抓下来,在ARM9上照着实现一遍即可。
PPP的协议可以查资料获得。

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cnet.com/ComTrac ... 6892.html?tag=mncol

感觉好别忘了给个review(评论),谢谢!

网友C:
呵呵,路过,用过那板子,还不错

网友D:
通过串口控制,如果选用带TCP/IP协议的GPRS模块,使用上会简单一些,不用自己做PPP和IP了

网友E:
看什么GPRS模块了    大部分都是串口的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