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问光耦HCPL-4504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请问HCPL-4504是线性光耦吗?一个光耦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怎么能看出来?我想找一款光耦可以替换HCPL-4504,要求温度范围-55--100,哪位给推荐一款,谢谢!

网友A:
datasheet会有直接具体的说明

网友B:
头回看到这东西,没看到什么线性啊,datasheet并没给出输入输出增益啊,楼下解释一下啊

网友C:
以下仅凭**:这是开关光耦,高CMR的,我只见到IPM的输入隔离用此光耦,替代需要速度够,CMR也够的。我记得三菱IPM的application note 里提到过替代型号,我没记住。好像是东芝的某个型。如需确切我要回公司翻资料。

网友C:
另外这种光耦很贵,替代型也很贵,如果想降成本,我就不用帮你找了

网友D:
看CTR参数。我找了个替代,6N136-300E  Ava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