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控制手机自动拨打某一指定电话,如何实现?

楼主(2010-03-04):
我想做一个小孩看护的项目,当某一条件满足时,可以自动用手机自动拨打父母的电话。请问这个要如何实现?可以通过编程控制手机自动拨打吗?

网友A:
肯定是编程实现了……

网友B:
那你要满足什么条件呢?满足这些条件怎么让电脑知道呢?传感器吗?当传感器采集到这些信息后,你怎么控制电脑去自动拨号呢?还有要么你要让传感器采集到信号后自动开启电脑还是电脑始终是开着的?这些好像都实现了吧!

楼主:
知道了。用AT命令。

网友C(2010-04-08):
搞点答案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