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八段数码管怎么用?

楼主(2010-03-04):
买了几个八段数码管,每个能表示一个数字,共阴的。
请问公共脚在哪里啊?
谢谢!

网友:
如果是上面5个脚,下面也是5个脚的那种
一般都是中间的那个脚是公共端

网友A:
这种问题,拿万用表量量就知道了,比上网发帖快得多。

网友B:
你用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万用表测不出来,用电源串接电阻实验

网友D:
LS万用表怎么测不出来?8段一般都10个腿,有两个通的就是公共端,或者用万用表测二极管那个档位也可以测出来

网友E:
用万用表测二极管档测量很方便!共阴的话,你任意选两个管脚,知道任意段亮,就可知黑表笔所接触的那端就是公共端。也可以多测试,黑表笔放在某一管脚,红表笔试触。其实速度很快的哈!还能很快的测出a,b,c……各个管脚呢……

网友F:
公共端一般都是上下排中间的那个引脚,当然你用万用表就可以测出了。

网友G:
也可以用两个串联1.5V的电池去测,在面包板我试过

楼主:
多谢各位。试出来了。

网友:
还是要自己多动手啊。

网友H:
你可以看一下振南的《单片机基础外设9日通》[数码管] 一集

网友I:
帖子进行得很好,可是,在咱们中国,有些事情很不好说。

以下面的文档为例,似乎什么地方都讲清楚了,可是,它就量没讲引脚与功能的关系:http://www.wishine.com/Down/%E6% ... %98%BE%E7%A4%BA.pdf

网友I:
又如,下面的例子,也似乎什么都讲清楚了,可是,还是没有各位总结得好。

什么是LED数码管?

LED数码管用途很广,说说最普及的,例如:LED数码,就是显示888的那中,在数字仪表上用的最广。其实数码管是由7个二极管组成,有共阴,共阳两种,八只脚,当中一只是公共端。
8段数码管属于LED发光器件的一种。LED发光器件一般常用的有两类:数码管和点阵。8段数码管又称为8字型数码管,分为8段:A、B、C、D、E、F、G、P。其中P为小数点。数码管常用的有10根管脚,每一段有一根管脚,另外两根管脚为一个数码管的公共端COM,两根之间相互连通,如图所示:
图一 LED的管脚和电路原理
    从电路上,数码管又可分为共阴和共阳两种。
数码管的公共端就是”位“选端。
共阴极的数码管公共端接地(叫做“位”选端),段选端高电平有效,
共阳级公共端(位选端)接+5V电源,段选端低电平有效。
位选端的意思就是只有这一端选通的时候才能给段选端赋不同的值。
比如说对共阴级的数码管,只有先给位选端(也就是共阴级)一个低电平时,才能给段选端(阳级)赋不同的码(高电平有效),才能在数码管上显示不同的数字。
中断中的下降沿的产生方法:(例如,在外部中断0下的产生方法)一端接P3.2(外部中断0),另外一端快速接一下地(接地就相当于是产生一个低电平),就可以产生一个下降沿了。
用途:用于各类仪表、仪器、家用电器等的数字显示。
特点:颜色丰富、亮度高、功耗低、响应速度快、易与集成电路译码器,驱动器直接配合使用

http://www.gaogong123.com/cateinfo-2218--r6cr65r64657078017ba1.html

网友I:
它说明了引脚与引脚功能的关系,再说一下引脚排列规律不行吗?

网友J:
简单方法就是用一节电池1.5V进行实测每一个管脚,如果有一段点亮则可以知道共阴极端即接低电平。

网友K:
这个问题问的经典!会用万用表就可以找到公共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