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电路的疑问

楼主(2010-03-04):
(无正文)

网友A:
输入隔直,T2没有电流,所以,T2不会导通

网友B:
T1导通时,T2发射结反偏,怎么会导通?

网友A:
估计是三极管和场效应管混了

楼主:
T2是 PNP管应该是正偏吧

网友A:
三极管放大的是电流

网友A:
当T2正偏的时候,T1反偏

楼主:
6楼:
三极管放大的是电流
对是放大的电流但是U=I*R,那么T2的发射集电压不就大了吗,T2不就也导通了吗

网友C:
Vt2e=Vt1e=Vt1b-0.6
Vt2b=vt1b
T2的基极电位还比发射极电位高,T2怎么会通呢

网友D:
是放大的电流,但前提是三极管T1得导通,此时ui>uo,T2要满足uo-ui>0,才有导通的可能,否则T2截止;
若三极管T1未导通时电流是通过B,E的PN节给RL的,显然T2也截止。

楼主:
11楼:
是放大的电流,但前提是三极管T1得导通,此时ui>uo,T2要满足uo-ui>0,才有导通的可能,否则T2截止;
若三极管T1未导通时电流是通过B,E的PN节给RL的,显然T2也截止。

T1导通时RL两端电压是不是U0=IE*RL。,UO会小于UI吗,书上说U0两端电压最大峰值会接近+VCC,请在解释一下。

网友C:
射随器不能放大电压的。

网友E(2010-04-15):
T2是 PNP管应该是正偏吧
引用 楼主:
错了,是反偏。

网友E:
楼主可以这样来理解:先不管是谁导通谁不导通,先管谁正偏的同时谁反偏

这样就不难理解了,OK!

楼主:
我还是有点没弄明白,我的意思是t1导通过程中时U0是不是=Ucc-Ut1,因为ut1是三极ce两端电压,比较小,所以U0大于Ui,那样不就是T2 也导通了吗?

楼主:
书上说U0的最大峰值可达到VCC

网友F:
假设三极管be间的管压降是0.7V,当T1导通时,Uo = Ui -0.7V, 此时T2的发射结是反向偏置的,即T2的Vbe = -0.7V, 不能导通的。

Uo的最大峰值可以接近Ucc,此时T1饱和导通,Ui = Ucc + 0.7V

楼主:
对明白了

网友G:
T2为PNP如果要导通的话发射极电压大于集电极,但是在T1中集电极已经大于发射极,而T1的发射极与T2的发射极电压相等,所以T2的集电极大于发射极,所以T2截止,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H(2012-09-09):
楼主是怎么明白的呢,我觉得你的疑问依然没有解决啊: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