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今天面试的题目

楼主(2010-03-04):
求理想运算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

网友A:
我算的放大倍数是约等于5.

网友B:
V2=V3=(1/2)V4=(1/5)V5,是5吧

楼主:
能说下5是怎么算出来的吗?

网友B:
把R1看成短路就好分析了。

网友C:
5倍.
面试有点难度,要算下.用等效的方法计算这种T型网络很方便
把V4看成V5与R5.R3的等效电源,那么V5=2V4,输出等效电阻Ro=R3||R5=5K.
那么V4/Ui=1+(Ro+R2)/R4=2.5,V5=2V4=5Ui

网友C:
V2肯定等于V3,运放虚断

网友D:
5倍.
面试有点难度,要算下.用等效的方法计算这种T型网络很方便
“把V4看成V5与R5.R3的等效电源,那么V5=2V4”,输出等效电阻Ro=R3||R5=5K.
那么V4/Ui=1+(Ro+R2)/R4=2.5,V5=2V4=5Ui ...
引用 网友C:

“把V4看成V5与R5.R3的等效电源,那么V5=2V4”   这个不太理解,zjp8683463能否解释下?

网友C:
可以复习下电路分析里的等效电源部分

网友E:
这类问题教你一招:

别去管那个运放(把它撇开),领住运放的输出(即给一电压)。然后看一下那一大串电阻是如何在运放的负输入端得到分压的(就一简单的计算分压题)。

网友F:
11 楼的方法比较好,学习了

网友G:
我想问的是,这样做一个5倍放大,有什么意义?

网友H:
R1看作短路,则R4上电流为I,那么R2上电流也为I,则U4点电压为2Uin,则R5上电流为2I,则R3上电流就是3I,那么Uo-U4=R3*3I      Uo=5Uin,5倍

网友I:
5倍.
面试有点难度,要算下.用等效的方法计算这种T型网络很方便
把V4看成V5与R5.R3的等效电源,那么V5=2V4,输出等效电阻Ro=R3||R5=5K.
那么V4/Ui=1+(Ro+R2)/R4=2.5,V5=2V4=5Ui ...
引用 网友C:

??

网友J:
哪的面试?

网友K:
假设电阻为1
vi/1=(v4-vi)/1 故v4=2vi
因(vo-v4)/1=v4/1+(v4-vi)/1
所以vo-2vi=2vi+2vi-vi
故vo=5vi

网友L:
把R1看成短路就好分析了。
引用 网友B:

对,R1上没有电流,可以看成短路。

网友M:
去掉R1,5点电压与3点电压之比值

网友N:
由于虚短,Ui=V2=V3,此时R2、R4串联后与R5并联,所以V4=0.4VO,又R2、R4串联分压,所以Ui=0.2VO,即放大5倍。

网友O:
学习了,多来点其他的面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