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延长的时间多长?

楼主(2010-03-04):
请问一个延时函数,延长的时间多长具体怎么确定?

网友A:
好像是看执行一句话的时间多长,在乘以你的循环次数就行了,不过我不知道如何测一次循环所耗得时间

网友B:
由晶振频率决定的

网友C:
这个有公式的

网友D:
有赖于延误时间(delay time)的定义及其计算公式。

网友E:
在CPU没有cache的情况下,看执行每条指令时间+共执行多少条指令,若有cache就很难预测了

网友F:
拿这个延时函数估计延时多少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5;i++)
    for(j=0;j<255;j++)
}

网友G:
这个能精确地算出来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F:
要知道延时多少,还缺条件的

网友H:
正想学习这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