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L配置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0-03-04):
大侠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没?
我在调试中遇到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用仿真器调试时,有对PLL的配置动作,那么程序就会跑飞,如果没有对PLL的配置,程序时可以正确运行的
再有,如果我把程序下到FLASH里,不用仿真器,即使程序里有对PLL的配置,程序也能跑起来,而且PLL的输出时钟
也是程序里设计的时钟!!
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使用仿真器,调用PLL配置程序跑飞的。
谢谢

网友A:
建议看看你所用的DSP文档中的PLL部分,是不是哪个硬件没有配好,一般使用PLL要把一个管脚置为高电平

网友B:
我在用串口接收数据的时候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注意数据手册有这个啊,在仔细看看

网友C:
呵呵,常识性问题

网友B:
不知道LZ有结果了没?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D:
应该是硬件方面的问题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结贴了

网友A:
解决了就好,恭喜恭喜

网友D:
不错不错,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E(2010-04-0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最后发现是我的PLL配置函数与另外一个工程里面的PLL配置函数重名造成的,改过来就好用了。

楼主:
呵呵,解决了就好,这个一般是在某个小环节上弄错了,我的是在硬件有点小问题

网友F:
PLL是什么

网友B:
PLL就是锁相环

网友G(2014-07-29):
楼主能共享下是硬件哪边问题不?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