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N400X PDF中的一个图

楼主(2010-03-04):
见图,不理解的是,温度越高,二极管正向平均电流越低?

网友A:
最大容许电流对周围温度关系图(Power Derating Curve)。环境温度高了,自然二极管的允许功耗降低了——即允许电流将降低。

网友B:
没有错啊。
这个正向平均电流,是该二极管允许通过的最大值。
电流通过二极管,二极管是要发热的。环境温度高,允许二极管发热量就小,否则二极管将损坏,当然允许通过的电流最大值就比较小。

楼主:
楼上两位好快呀, 原来是这样, 理解有问题,我怎么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允许”来

网友B:
Max. Average Forward Current
注意那个Max.

网友C:
环境温度高了,自然更加容易达到温度上限烧毁。
这个是厂家对用户使用的建议,而不是器件本身的性能。

如果够无聊,给管子上个液氮冷却……呵呵

网友D:
二极管有个上限结温,不准超越

在平均电流固定的情况下,环境温度高,越容易靠近或超越这个温度(上限结温)

网友D:
当然,这还是在通常的海拔条件下,如果是高原地区,平均电流还得下降。

为加深理解,说个极端情况:特别是在真空条件下,对流散热的环境条件已经失去,平均电流的发热热量消散,还是得靠传导,此时允许的平均电流就更低了

在失重情况下,类似吧。

网友D:
另外,要注意一个问题:二极管在指定电流下是存在固定压降的,这样,它的发热功率P=IU也是固定的,需要及时散热,就如同夏天不及时吹凉就得出汗----PC机中的CPU要加散热风扇来加速散热也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