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tal power dissipation

楼主(2010-03-04):
这个如何翻译,这个参数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总体功耗

楼主:
如何理解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B:
总体功耗的概念已经将其意义说明得很清楚了。
如果你非要作深入理解,请说明你问题的出处。或附上原文。

有具体内容容易解答。

楼主:
如图是一个双二极管BAS28的参数, 里面有这一项, 是在什么情况下的总体功耗,谢谢

网友C:
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在二极管上产生的功率消耗

网友B:
这个,你在note1里的内容是什么?
这是对测试条件的说明,也许这个说明就说明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