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比较电路可实现吗?

楼主(2010-03-04):
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想要实现按键按下SS电平为低;

我觉得原理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实际的电路不行,后在运放加了一个正反馈可行了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原理是不是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理想器件,按下按键,比较器正端为0V.负端为-1.25,输出为高
还有注意比较器的输入电压范围与电源的关系,Ib等.

楼主:
使用的电源是正2。5V

网友B:
电阻加开关就可以了,还要运放干吗?

楼主:
运放后面还有东西, 没有画出

网友C:
比较器输出是集电极开路的,不接电阻就没有电流,也就没有电压。得到的电压是从基级到集电极的PN结导通电流。所以输出必须加上拉电阻

网友D:
同意6楼的。 比较器的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

网友E:
1.OC门需要上拉电阻
2.1M电阻,这个也太大了吧?

网友F:
输出上拉一电阻就行了,lm393的datasheet讲得有的。

网友G:
同意6楼的。 比较器的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没说U1是比较器而不是运放吧??

网友H:
同意6楼的。 应该是比较器

网友I:
电阻加开关就可以了,还要运放干吗?
引用 网友B:

同感

楼主:
谢谢大家的讨论, 我认同slovef2199 与lxh2010的观点, 按照这样的原理,我接入的正反馈其实相当于是一个上拉, 这样可以实现
我下周到单位再验证一下

楼主:
验证了, 加一个上拉, 没问题了,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J:
加正反馈是不是应该得到迟滞效果呢??看应用了。
引用 网友K:
| 显示全部楼层
14# zmmhmily
呵呵,学习一个!·#¥¥·!

网友L:
好像你没考虑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