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香版

楼主(2010-03-05):
我看到STM32有VFQFPN36封装,但是我都没有见到过VFQFPN36封装是啥样子,能否给俺一个protel99的pcb封装图???  谢谢

网友A:
STM32的数据手册上有封装的机械图。

楼主:
我知道datasheet上面有
但是我正在画板,找不到,所以就问你要

网友A:
抱歉,我也没有。

网友A:
你看看从这个帖子中的文件上能不能取出来:一块CPU核心板适合4种不同的STM32封装规格

楼主:
datasheet 上的哪个VFQFPN36封装图,只是外观尺寸图,不能用在protel99上

网友B:
规格书上有,自己建库

网友A:
datasheet 上的哪个VFQFPN36封装图,只是外观尺寸图,不能用在protel99上
引用 楼主:

数据手册上的VFQFPN36封装图,不只是外观尺寸图,也有焊盘的尺寸。

楼主:
我也看了香水城上面的那个图
但是我有个疑问,一个芯片的实物外围边界是ABCD,还是abcd, ???

如果是ABCD,所有的引脚刚好被整个芯片压着引脚(没有引脚往外伸),做板了之后,怎么焊接的啊 ???

网友C:
楼上对封装不是太了解,你去找一个ddr的电脑内存条看看,人家是怎么焊接的。呵呵

网友A:
芯片的实物外围边界是ABCD。

从芯片的侧面看(左边图的上面),引脚是露出来的,图中A3标出了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