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转换电路有问题么?

楼主(2010-03-05):
如题,N,L端220V交流进,经过变压器后出来是10V交流,分别过桥堆和4007整流。然后进L7805CV,7805出来一个给485供电,一个供5V电且接11173.3转换成3.3给CPU供电。 现在的问题是装置上电20分钟后变压器很烫,估计表面摸有50度了,断电后量7805输入,2个都是开始是2K多点然后变成开路。输出全是1K多。 而量CPU的电源和地有只有400欧。   大家帮看看我这电路错在那?

网友A:
不知你这是在量什么

换个功率大的变压器。

楼主:
U4输出这接了一个发光二机管,串一个10K电阻到地。 图片大了,这边没了。
肯定不是变压器的问题,同型号同批次的变压器用在单相电表上都没问题的。

网友B:
要判断是否变压器问题,将变压器次级所有绕组断开,通电20分钟,看是否和原来一样热。

楼主:
感谢,一会按 maychang办法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C:
7805的功耗太大,建议中间加1个7809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