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430的V3.42a中怎么设置数据断点?

楼主(2010-03-05):
IAR MSP430版本3.42a里怎么设置数据断点?
打开edit菜单没有breakpoints选项。

网友A:
没设置过,帮顶

网友B:
没有过这玩意,只能帮顶

网友C:
不是breakpoints吧

楼主:
到底怎么设置呢?

网友D:
EW430是做什么用的软件?

网友E:
就是个一般的开发,调试软件

网友E:
也没用过,周围用的不是很多,支持TI的430集成开发环境

楼主:
就是 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
for  MSP430

网友F: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主你找到了吗?

网友G:
我用的是4.21版。
设置断点,双击一下需要设置断点那行的前面不就行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指的是数据断点,程序访问到这个数据时停下来;
还有条件断点该怎么设置?

网友H(2010-04-04):
没用过这个调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