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请帮忙看一个驱动LED数码管的电路图.

楼主(2010-03-05):
动态显示.
MCU I/O 口有内部上拉电阻.
下部8个I/O用于控制7段数码管各段显示.
上部4个I/O用于轮流点亮数码管.

几个问题:
1.电路有无错误/不当之处?
2.三极管应选哪一种型号?
3.这里使用74LS138是否合适?(实际设计是控制8个数码管)
4.如果同样的方法换成74LS154,154是否有能力带动16个LED数码管?
5.如果这个电路/方案不行,还请各位高手给出修改建议/设计方案,

多谢了!!

网友A:
逻辑错误。
任一时刻只有一位数码管工作,而74LS138任一时刻只有一条输出引脚为低电平,驱动PNP管子正合适。这里加了一级反相,反而不能工作。
74LS138两允许端不必由MCU控制。
MCU引脚输出电流是否够大,能够直接驱动数码管,应该根据MCU型号查手册。某些型号MCU输出电流较小,不能直接驱动数码管。

楼主:
多谢版主!
更新了图片,
这个是用I/O口轮流点亮的,同一时间只有一个管子导通.
关于三极管开关作用这边还有个问题
下面图中2个电路, 左边的是正确接法,但是在操作时我错误接成了右边的形式,数码管还是可以工作的.
为什么呢?能否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双极性三极管集电极和发射极反接,仍可工作,但管子耐压较低(为原来发射结耐压),电流放大倍数小(一般10倍以下)。
你这个电路,供电电压仅5V,管子反接也可承受。数码管所需要电流也不大,每段仅数mA,虽管子放大倍数不大,仍然够用(基极电流约1mA)。
反接后,可能管子没有进入饱和,数码管亮度低一些,不过仍可看清楚。

网友B:
记得之前有人说过这个问题,把C和E换过来也能工作。原因可能是因为C和E都是PN结的P极,如果忽略两个PN结的参数差异则C、E两个极相当于是对称的,换过来也一样能工作,只是性能会有差别。

楼主:
多谢哈,那这样说来的话,NPN反过来也是可以导通的喽,

我想用9012这个管子来做,
并且使用74LS154来扩充至16个LED,这样可行吗?

网友A:
1、别用LS系列芯片,改用HC系列。
2、74HC154不容易买到,价格也较贵。可以用两片74HC138,第四条地址线控制G1和另一片的G2。
3、不是16个LED,是16个数码管。因电流较大,不要用9012,建议用8550。

楼主:
多谢版主和5楼朋友帮忙了!
:P

网友C:
不需要138,mcu的4个I/O直接联4.7k

网友D:
恩,9012电流较小。。。

网友E:
把电阻换到射极上,减少一点电阻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