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pic16f946,管脚排列有问题,高手请来指导一下。

楼主(2010-03-05):
选用pic16f946,却发现datasheet上管脚排列有问题,高手请来指导一下。

http://www.microchip.com/wwwproducts/Devices.aspx?dDocName=en023674

在microchip网站上下载的pic16f946的datasheet。发现引脚框图和引脚总汇表有不一致的地方,不知道该以那个为准,等着建库画电路板。

三楼有图。

楼主:
发图,我猜测SEG5应该在32脚RA5,不知道时不时这个样子。RA6和RA7是时钟引脚,复用的可能性不大,估计表上是错的,管脚图上是对的
有用过的高手快来指点一下啊!!

网友A:
请先查看一下E文的手册,尽量以E文手册为准。

如果有修改,CN版本的更新会慢很多。

楼主:
英文的也是这个样子,中文版的图片与表格好像都是拷贝的英文版的。。。。。
我只用到4*26,所以打算将SEG0--SEG7跳过去,o(∩_∩)o...。。。。。

网友B:
以图片为准。我手上有比较老的946的DATASHEET

楼主:
3ks  yewuyi  headwolf_83
画图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