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509控制ADF4153

楼主(2010-03-05):
头快爆炸啦,这个程序调了一个星期还没有出来。用PIC12F509控制ADF4153产生期望的频率。测试过CLK,DATA,LE的波形,没什么错误。但是就是一直不能锁定。然后用PC机的测试软件试了一下,可以锁定。初步判断是软件的问题。但是这个软件以前又用过,都没问题的。贴上相关的图和程序,期望各位兄弟姐妹能给予指导。RF模块用的是博威公司的MPLL4208DD,内部嵌入了一个ADF4153晶振是10M的。
附件里面为相应的连接图和代码。
请大家帮忙给指点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2010-11-30):
可否请教下,4153控制程序下载后发现muxout输出R DIVIDER正常,可是输出N DIVIDER不正常,而且修改N DIVIDER的寄存器值好像没反应,我是按照4153数据手册里的初始化顺序,不知这样是否有错,请教高手呀,NOISE AND SPUR REGISTER 只有11位,但我初始化时因为选择24周期的,所以就在前面补全0,然后左移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