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牛人:如何使用stm32的两路ADC

楼主(2010-03-05):
stm32中有3个ADC模块,我们使用ADC1的设置如下: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最大为4095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8;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使能温度和参考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对应图上#33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ADC_Channel_14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2,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3,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4,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5,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6,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7,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8,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想请教的是:这块设置因为功能需要不能改动,可不可以在使用上述设置的同时,用stm32的另外的ADC模块实现对其他4路模拟信号的循环监测?

楼主:
意思就是可不可以使用stm32的两块ADC,一块用于上述功能,而另一块用于别的功能?他们之间不能有干扰

网友A:
不知道你DMA那是怎么配置的

楼主:
DMA-ADC配置如下: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ConvertedValu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80;//40sample为1半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E,DIS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HT|DMA_IT_TC,ENABLE);

  /* 允许DMA1------------------------------------------*/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ADC clock 8MHz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stm_adc.h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1;
  ADC_DeInit(ADC1);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最大为4095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8;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使能温度和参考
  ADC_TempSensorVrefintCmd(ENABLE);
  /* ADC1 regular channel14 configuration *///对应图上#33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1, ADC_SampleTime_7Cycles5);//ADC_Channel_14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2,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3,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4,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5,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6,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7,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 8, ADC_SampleTime_7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stm_adc.c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reset calibaration register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reset calibration register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Start ADC1 calibaration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Check the end of ADC1 calibration */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Enable DMA1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Start ADC1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