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推荐一个占用PCB面积和空间较小的板间连接方案

楼主:
有一个产品由于外观尺寸有限制而且元件数量较多,所以把PCB设计成3块,两块小的(图中的B和C)分别放在主PCB(图中的A)两侧。目前小板与大板之间的连接方案是用间距1.27mm、90度弯曲的双排插针和相应的贴装排针座,这个方案的缺点是排针和排针座占用了PCB板上较大的地方,在空间上也占了较多的体积,导致里边安排放电池的空间小了,相应的电池容量/待机时间就小了。
请问谁能推荐一种合适板间连接方案既省PCB面积又省空间的!比如用90度弯曲的单排插针直接焊接固定可以满足这两个要求,但是因为我的主PCB上边有一块液晶屏,不能有元件(包括插针脚)出现在上面,所以单排插针也不能用。

网友A(2010-03-05):
可用ZIF类插座通过柔性印刷电缆连接。

网友B:
柔性扁平电缆+贴片柔性扁平电缆连接器

网友C:
用液晶上那种F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