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氧化膜电阻只能用于交流吗

楼主(2010-03-05):
个人认为金属氧化膜是种氧化物,存在正负离子。在直流电作用下就会产生电泳反应而损坏,在有潮湿的时候电泳更快,更易损坏,所以认为金属氧化膜电阻只能用于交流,不能用于直流。不知同仁是否认可,希望参与讨论。

网友A:
没有的事。

网友B:
金属氧化膜电阻是利用金属氯化物(氯化锑,氯化锌,氯化锡)高温下在绝缘体上水解形成金属氧化物电阻膜,其特点:由于其本身即是氧化物,所以高温下稳定,耐热冲击,负载能力强。但其在直流下容易发生电解使氧化物还原,性能不太稳定。
金属膜电阻器就是以特种金属或合金作电阻材料,用真空蒸发或溅射的方法,在陶瓷或玻璃基本上形成电阻膜层的电阻器。这类电阻器一般采用真空蒸发工艺制得,即在真空中加热合金,合金蒸发,使瓷棒表面形成一层导电金属膜。刻槽和改变金属膜厚度可以控制阻值。它的耐热性、噪声电势、温度系数、电压系数等电性能比碳膜电阻器优良。金属膜电阻器的制造工艺比较灵活,不仅可以调整它的材料成分和膜层厚度,也可通过刻槽调整阻值,因而可以制成性能良好,阻值范围较宽的电阻器。这种电阻和碳膜电阻相比,体积小、噪声低、稳定性好,但成本较高,常常作为精密和高稳定性的电阻器而广泛应用,同时也通用于各种无线电电子设备中。

楼主:
如3楼说“金属氧化膜电阻,在直流下容易发生电解使氧化物还原,性能不太稳定”。这样金属氧化膜电阻用于直流还是不如金属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只适合用于交流,只是它的高温性能比金属膜电阻更稳定。

网友B:
不过由于这种情况损坏的现象俺倒还没有碰到过,哈哈.可能外面的漆膜起了保护作用.

网友A:
电解现像只有存在电解质时或熔融状态才会发生。只要电阻封装完好,电解现像几乎不会发生。
但若封装破损又在潮湿环境,那就要小心了。

网友C:
当然可以用在DC上

楼主:
回maychang,“电解现像只有存在电解质时或熔融状态才会发生。只要电阻封装完好,电解现像几乎不会发生。
但若封装破损又在潮湿环境,那就要小心了。”空气中湿度大多在30%到95%,电解总是有的,只是快慢不同而已,几个月肯定不会坏,一个产品不是几个月,根据客户要求小则一年,多则十佘年。那它在空气中通直流多长时间不坏,它的电阻值随时间变化率是多大,不同的电流引起电阻值时间变化率是多大。金属氧化膜电阻与金属膜电阻在通直流时有多大差别,可没有任何一个电阻厂家给出我们数据。

网友:
个人认为金属氧化膜电阻可以在直流条件下使用,普通的片式电阻基本上都是厚膜,也就是氧化膜,
这类电阻工艺成熟,价格便宜,虽有被电解的隐患,但只要选好用好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如果是片式电阻就要求玻璃体与电极的搭接有一定的深度,插装电阻包封的必须严密。

网友D:
原则上高可靠设计最好不要用于直流或脉动直流回路,但装配、焊接工艺处理得当的话,失效期可以做到很长,满足多数应用是可以的,只是要尽量避免极端环境和高功率下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