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关于快恢复二极管模块

楼主(2010-03-05):
各位大侠我想知道关于二极管模块哪家的性能比较好又比较容易买到,这是前提,下面对于性能的要求是:1、必须是大功率高电压的二极管模块(电流不得低于60A,电压不得小于100V)
2、散热基板最好与二极管模块的极不通,这样利于安装,否则的话与其余的电路还得绝缘隔离
3、导通压降尽量的大,呵呵5A电流60℃能达到1V左右最好,达不到的越高越好(哈哈断路了就别说了啊)
4、封装最好是单个二极管模块,不是共阴极的那种。
呵呵 如果提供合适的选择,我最大的加分范围50分送给大家,呵呵当然这只是小小的谢意,主要能体现各位大侠乐于助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小弟在此谢过啦!

网友A:
  1. 导通压降尽量的大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要求。

网友B:
说一下参数要求……
印象中大功率的整流模块压降没有低于1V的,低压肖特基例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由于涉及的要求,虽然会耗费功率但还是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帖中已经提到过了
1、必须是大功率高电压的二极管模块(电流不得低于60A,电压不得小于100V)
2、散热基板最好与二极管模块的极不通,这样利于安装,否则的话与其余的电路还得绝缘隔离
3、导通压降尽量的大,呵呵5A电流60℃能达到1V左右最好,达不到的越高越好(哈哈断路了就别说了啊)
4、封装最好是单个二极管模块,不是共阴极的那种。
哪方面有不清楚的吗?

网友A:
要导通压降大,串联个电阻就大了,想要多大就有多大。

网友B:
快恢复,顾名思义,恢复时间是很重要的参数……你随便选一个datasheet看就知道怎么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时间只是其中一个参数,不是我最关心的,关心的如题所示。

网友C:
为什么要:
导通压降尽量的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以前为了耗能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不想串电阻了。看能否找到合适的。平时输出40A电流-5A电流,我想降低2.4V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了耗能!
引用 网友D:
| 显示全部楼层
6# maychang
这个回答很经典

网友C:
还是不明白,楼做要做什么产品用的呢??

网友B:
不关心恢复时间为什么要选快恢复呢……这样的话随便一个电流足够的整流模块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恩,整流模块也可以啊!只要满足我的要求。恢复时间不是我最关心的参数。

楼主:
没有人有合适的型号的可以提供吗?

楼主:
自己找到了,大家有兴趣可以查看DWM2F90N060

楼主(2010-06-07):
凡回复者都给分了!谢谢支持!

网友E:
很高兴知道了这个网站,跟大家交流真是太好了

网友F:
我以前利用过导通压降来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