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能实现这功能吗??

楼主(2010-03-05):
想用ARM控制一个5V电源的通断,电源是给设备供电的,电流大约100mA,想用三极管搭个开关电路,ARM是3.3V供电的,我对三极管不太熟悉,请教各位大侠啦?望不吝赐教!

网友A:
可以。
最好用P沟MOS管。

楼主:
哦,三极管还有点了解,MOS管就一窍不通啦!!大侠能给个型号、电路吗?

网友A:
三极管还有点了解,那就用三极管吧。
你这个要求并不高,电流才100mA。
需要两支三极管,一支NPN管,一支PNP管。型号嘛,考虑8050和8550,容易买到,也便宜。

网友B:
MOS管和三极管都可以,用9012和9013用个光耦隔离PC817

网友C:
maychang前辈请讲详细些,为什么用两只三极管,怎么个接法?
虚心求教!

网友D:
现在的小伙子越来越懒啦,也不知道搜一下;更别说自己学懂再设计出来;
代答:

网友C:
惭愧,多谢前辈指教!!!

网友E:
可以。
最好用P沟MOS管。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用MOS管比用三极管好呢?

网友A:
9楼:
电流较小时,MOS管的管压降比双极型管要小一些。楼主需要的电流仅100mA,所以建议用MOS管。

楼主:
我是楼主,这两天学了下MOSFET,请大侠看看我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没?我用2031的PMOS,资料上显示Vgs=-2.5V,Rds=110m欧,就是不知道假如我控制端3.3V高电平时,Vgs=-1.7V时,MOS会不会不完全关断?Rds有个值存在,那么输出端也会有电平存在??

网友F(2012-05-10):
11# slovef2199 3,3V太小了,无法直接驱动PMOS,你这样PMOS会无法关断。
先接一个三极管做驱动。

网友G:
现在的人啊,懂arm,不懂transisitor。

网友H:
两个三极管,npn和pnp相连,鉴于以上大侠已经给出电路图。电路图不给出,当然能可以用mos管,这样效果更好~